求助:WIN CE 系统不能识别USB鼠标

楼主:
用C8051F340单片机模拟USB鼠标,将模拟鼠标连接到MCGSTPC触摸屏,触摸屏不能识别模拟的USB鼠标,但是可以识别真正的鼠标。我的模拟鼠标在WIN 7系统中可以正常操作,可以进行鼠标光标的上下左右移动、左右键操作和滚轮的上下滚动。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因为win7自己给你下了驱动。

网友:
问题已解决,结题。

网友:
请问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我采用的是 PIC18F14K50单片机?请指点,谢谢!
邮箱xiekadfd@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