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alaxy S5上这么多传感器

楼主:
不知道多少钱?

哪位给介绍一下这些传感器给手机带来的使用价值

网友:
MAX86900 网上是不是没有相关资料啊.....搜不到呢....

网友A:
那个心律传感器哪位给介绍一下?
直接能使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心律传感器哪位给介绍一下?
直接能使用么?

我也是看的测评,心率测量直接就能用
利用手机内置APP按上图方法,将手指放在传感器上方几秒钟按住,红灯亮起开始监测,最后直至熄灭完成监测,在APP上读数,这个类似ADI Withings脉搏活动跟踪器的测量方式,感兴趣的可以点开链接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看的测评,心率测量直接就能用
利用手机内置APP按上图方法,将手指放在传感器上方几秒钟按住,红 ...

请问那个传感器一个器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么?也就是器件本身是否就是一个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个传感器一个器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么?也就是器件本身是否就是一个模块?

刚找到的:
在三星Galaxy S5是通过手机的闪光灯的照射配合摄像头来收集获取用户的心率状况。其实LED闪光灯照射和或者像Galaxy S5一样的心率传感器来检测心率状况的原理并不是非常的复杂。
用亮度很高的射灯,比如摄像头的LED闪光灯或者像是三星Galaxy S5一样内置一颗能够照射到皮下毛细血管的光源和检测器,把手指按在光源和摄像头上,当心脏将新鲜的血液压入毛细血管时,亮度(红色的深度)呈现如波浪般的周期性变化,通过摄像头快速捕捉或者检测器监测这一有规律变化的间隔,再通过手机内应用的扫描放大,再换算,从而判断出心脏的收缩频率。
下图是红外线检测心率的原理图和手机检测心率原理大致相似:

网友:
未来的世界是传感器的世界了

网友:
真是高大上啊。

网友:
现在玩具机器人也有好多传感器

网友:
什么东西到我们这些人眼里就是电路和元器件了,我们是多么的敬业呐,可惜老板不知道……

网友C:
那个心率检测传感器完全没必要,闪光灯+摄像头就能干的事情为毛多加一个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心率检测传感器完全没必要,闪光灯+摄像头就能干的事情为毛多加一个传感器

闪光灯+摄像头,,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光灯+摄像头,,怎么做?

有个叫heart rate的软件就行,是利用光照,然后检测摄像头亮点的周期性变化实现的

网友:
智能化不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以及外来指令的操作实现的吗

网友:
除了心率,其他也很常见啊。不过估计实际去用的不多,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