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01X和MSP430G2XX用什么工具下载和仿真

楼主:
用MSP-EXP430G2 Launchpad可以对这些器件下载和仿真吗,另外这个支持那些芯片的下载和仿真

网友A:
支持SWD的。包括最新的2系列,5,6系列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SWD的。包括最新的2系列,5,6系列等

是SBW(二线制JTAG)吧.....  另外支持的型号可以参看下面链接呢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1770&page=1#pid164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