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插头

楼主:
谁知道哪儿有卖的啊

horizontal socket

horizontal socket

网友A:
2块板 连接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块板 连接起来吗?

恩恩,两个电路板连接起来!

网友:
搜电路连接插件,,到阿里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找啊
没合适的

以前我也找过,都没找到,体积小的,可以直接连接2条线路板的

网友:
线确定这种叫什么名字,或者型号。用百度搜图或者谷歌搜图,应该可以找到型号或者名字,然后在阿里或者淘宝搜一下

网友:
淘宝,找个大一点的卖家问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