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KEIL)数组问题

楼主:
我声明变量
         u8 buf[1003];
        u8 Data[513];
       u8 bufx[52];
        int i=0,j=0;
        u8 povit=0;
        u8 splitstr[51];
        int split=0,splitindex=0;
  编译的时候没问题,可是在运行的时候程序却出现了卡死现象,能保证各个变量的内存空间是够的,之后把变量改成了
                u8 buf[1003];
        u8 Data[513];
        int i=0,j=0;
        u8 povit=0;
        u8 splitstr[51];
        int split=0,splitindex=0;
       u8 bufx[52];程序就能正常运行了,没有任何问题了,现在搞不清楚状况啊,求高手赐教啊,紧急救命啊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搞了我好久都没有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搞了我好久都没有搞出来

不过到后面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数组问题还是没有弄明白。

网友:
看不到代码,这种问题基本都是数组操作越界引起的.

网友:
void InputKHBM(void)
{
     FileInfoStruct FileInfo;
    FAT_TABLE FAT_TAB;

        u8 buf[1003];
        u8 Data[513];
//  u8 bufx[52];
        int i=0,j=0;
        u8 povit=0;
        u8 splitstr[51];
        int split=0,splitindex=0;
  u8 bufx[52];

  LCD_Clear_Down(BLACK);
        BACK_COLOR=BLACK;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20,140,"′Ë2ù×÷½«»áÇå¿Õμô֮ǰËùóDμÄ2é¼ˉêy¾Y£¬êÇ·ñ¼ìDø",16,0);
        Show_Str(20,180,"F1£o¼ìDø        F2£o·μ»Ø",16,0);
        while(1)
        {
           povit=KEY_Scan();
           if(povit==10)break;
           else if(povit==11) return;
        }

        LCD_Clear_Down(BLACK);
        if(File_Get("ìõÂë","TXT",&FileInfo,&FAT_TAB)!=0)
        {
                BACK_COLOR=BLACK;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20,170,"»ñè¡ìõÂë꧰ü",16,0);
                return;
        }
        BACK_COLOR=BLACK;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20,170,"                       ",16,0);
        Show_Str(20,130,"ÕyÔúμ¼èëìõÂë...",16,1);
        Show_Str(20,160,"μ¼èëìõêy:",16,1);
        BACK_COLOR=BLACK;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Num(20+16*5,160,0,6,16);
        memset(buf,0x20,sizeof(buf));
        j=0;
        i=0;
  while(i         {
           memset(Data,0,sizeof(Data));
           if(i+512<=FileInfo.F_Size)
           povit=File_LocatRead(&FileInfo,&FAT_TAB,Data,i,512);         //ÿ′ζáè¡512¸ö×Ö½ú
           else
           povit=File_LocatRead(&FileInfo,&FAT_TAB,Data,i,FileInfo.F_Size-i);
           if(povit==0)
           {
                      split=0;
                   while(1)
                   {
                       memset(splitstr,0,sizeof(splitstr));
                           splitindex=split;
                              split=strsplitstr(Data,splitstr,"\r\n",split,50);
            memset(bufx,0x20,sizeof(bufx));
                                                memcpy(&bufx[0],"1^RT|",5);
                                                memcpy(&bufx[5],splitstr,my_strlen(splitstr));
               if(split==-1)
                           {
                               if(i+512<=FileInfo.F_Size)
                                         i=i+512-(512-splitindex);
                                   else
                                         goto SOS;
                                   break;
                           }
                           if(strlen((StrTrim((char *)bufx)))!=0)
                           {
                                   memcpy(&buf[j%20*50],bufx,my_strlen(bufx));
                                   j++;
                           }
                           if(j%20==0)
                           {
                              //D′èëflash
                                  memcpy(&buf[1000],"AA",2);
                  SPI_Down(buf,WLADDRESS+(j-1)/20*1000,1002);
                                  BACK_COLOR=BLACK;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Num(20+16*5,160,j,6,16);
                                  memset(buf,0x20,sizeof(buf));
                           }
                   }
           }
           else
           {
              //¶áè¡ê§°ü·μ»Ø
                  Show_Str(20,190,"ìõÂë¶áè¡′íÎó",16,1);
                  delay_ms(10000);
                  return;
           }

           if(i==FileInfo.F_Size)
           break;
        }
SOS:
        if(j%20!=0)
        {
             //D′èëflash
                 memcpy(&buf[j%20*50],"AA",2);
             SPI_Down(buf, WLADDRESS+((j-1)/20)*1000,1002);
                 BACK_COLOR=BLACK;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Num(20+16*5,160,j,6,16);
        }

        Show_Str(20,190,"μ¼èëíê3飬°′F2·μ»Ø",16,1);
        while(1)
        {
                if(KEY_Scan()==11)
                return ;
        }
}
这是代码,请高手看看

网友B:
做个程序试下,bufx越界的情况大,越界后意外修改了i,j.
程序有bug能运行也未必没问题,早晚要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程序试下,bufx越界的情况大,越界后意外修改了i,j.
程序有bug能运行也未必没问题,早晚要解决的.

我那个是从SD卡里面读取文件,然后存入FLASH中,而且bufx的分配的空间是够的,不会大于5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