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x1898的pcb设计

楼主:
请问max898在PCB中怎么设计以及封装

网友:
到本论坛资源中心 输入PCB封装 搜一下,有封装库

网友:
根据他的经典电路就行。封装这问题自己可以试着画,,

网友:
 MAX1898:典型工作电路给你参考下

MAX1898:典型工作电路放大+

关键特性

  • 简单、安全的线性充电器
  • 使用低成本PNP或PMOS调整元件
  • 4.5V至12V输入电压范围
  • 内置检流电阻
  • ±0.75%电压精度
  • 可编程充电电流
  • 输入电源自动检测
  • LED充电状态指示
  • 可编程安全定时器
  • 检流监视输出
  • 可选/可调节自动重启
  • 小尺寸µMAX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