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ium Design 中 如何一次性把PCB中的所有线都删除??

楼主:
Autium Design 中  如何一次性把PCB中的所有线都删除??

网友A:
没打开试,说得不一定对,选中一条线,右键,查找相似,设置相同的参数,因为所有线,所以应该没有什么设置成相同的,都是any好像,当然有可能类型(TRACK?)应该相同。
全部成选中状态后,de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打开试,说得不一定对,选中一条线,右键,查找相似,设置相同的参数,因为所有线,所以应该没有什么设置 ...

就是这样的    谢谢啊

网友:
ad查找类似的功能挺不错的,在原理图还可以批量修改元器件的属性,

网友:
应该在TOOLS里面有个Unroute-》ALL,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同样你也可以选Net,取消相同网络标号的布线,很方便

网友:
查找相似的,选中一条。右键然后选择顶层活着底层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
E,选择层,然后删掉就行,操作和删除全部网络很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