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这个程序的疑惑。

楼主: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byte & 0x80);       // output 'byte', MSB to MOSI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byte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byte);       // return read byte
}

最基本的函数,完成GPIO模拟SPI的功能。将输出字节(MOSI)从MSB循环输出,
同时将输入字节(MISO)从LSB循环移入。上升沿读入,下降沿输出。(从SCK被初始化
为低电平可以判断出)。

请问下这个程序中MOSI 和MISO都是bit类型吧?
那么 byte |= MISO;这条语句的意思是?不清楚这条语句的意思。

网友:
是两个io口。sbit。读io的状态

网友:
byte = (byte << 1);  后最低位一定是0,byte |= MISO如果MISO是1低位置1,如果MISO是0低位仍然保持0,也就是把MISO的状态装入低位,8个时钟后byte就是从MISO上读取的1个字节.
MISO叫Master In Slave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