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无线鼠标】2530如何与鼠标连接并发送数据

楼主:
ps/2或usb鼠标皆可,不知道是不是在透传的基础上进行,现主要不知道怎么跟鼠标连接

网友A:
要使用MCU模拟USB或PS2接口与鼠标通讯,然后将数据按无线信道的编码要求进行编码后控制信道发送。接收端则是前述的逆过程,这种方式并非“透传”。如果用透传的话,反而要用那种很简单的OOK发射机配合超再生接收机实现,这个方案成本非常低,但抗干扰性非常差,成品中已没有采用此类技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MCU模拟USB或PS2接口与鼠标通讯,然后将数据按无线信道的编码要求进行编码后控制信道发送。接收端则 ...

老师说先弄两块板的透传,在分别跟鼠标和电脑连接,现在透传弄好了,在连接上不知道怎么办,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说先弄两块板的透传,在分别跟鼠标和电脑连接,现在透传弄好了,在连接上不知道怎么办,求指导

弄清接口定义和信号规范,真清楚了就应该知道方向在哪儿。

网友:
MSP430F5509带usb的接口,可以参考这个,都是TI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