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示波器测量射频的时域信号

楼主:
"幅移键控法(ASK)的载波幅度是随着调制信号而变化的, 其最简单的形式是,载波在二进制调制信号控制下通断, 此时又可称作开关键控法(OOK)"虽然BLE ZIGBEE技术已经成为主流的射频通信技术,由于成本因素,目前依然有很多产品在使用ASK/OOK通信。
以前在测试ASK/OOK信号时需要有一个指定频率的射频接收模块,然后使用逻辑分析仪测量输出的波形。
现在,只要有一个速度稍稍快一点的示波器,其实完全可以不需要任何射频模块,直接使用示波器查看ASK/OOK信号。
1.准备一示波器,开启一个通道,调成10mV或50mV每格。

然后将表笔测试头与地短接,放在ASK/OOK发射器上。这里使用一个窗帘的遥控器。

设置好相应的触发模式,然后按下遥控器,会看到下面的图像。
显示发出来的三包数据,其它后边还有。但这些已经够用了。

然后将其放大,得到下边图像,这是其中一包的数据。了解这种编码格式的朋友很容易通过肉眼将其解码。
比如最宽的载波为开始信号,第二宽的代表1,最窄的代表0,这和很多红外遥控器非常相似。

然后调节示波器标度旋钮,将采样时间调到尽可能小,抓一包数据再放大。得到下边图像。
可以得到射频的大概频率,我使用的是433.92遥控器,500M示波器。精度问题显示为431.034,作做参考应该已经够用了。

实现原理么,很简单,因为是遥控器,所以它当然可以遥控示波器内的波形。
我就是利用了遥控器的这个特点。

网友:
示波器不错啊!

网友:
只用100MHz的示波器,测不了

网友:
楼主的第一、二图,可以用带检波的探头解决。

用示波器看射频信号,是可以的,但关键是要有一个足够宽频带的示波器,如果买个示波器专门来测射频,不仅显示(测到的)参数少,而且,示波器的成本也很高。

当然,如果手里有高档示波器,多开次机对寿命没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