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有用FPGA产生PWM的程序么,或者锯齿波三角波也可以

楼主:
邮箱wangguojie1@126.com谢谢

网友:
很想帮你 ,但我也冒得

网友:
三角波就是设置一个计数器,正弦波就是设置一个IP核,然后跨点读取

网友:
module triangle(
                 clock,
                 reset_n,
                 addr_tri,
                 tri_data
                  );
    input clock;
    input reset_n;
    input addr_tri;
    output tri_data;

    wire [11:0] addr_tri;
    reg [7:0] tri_data;

    always@(posedge cloc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tri_data <= 8'b00000000;
        else
        begin
            if(addr_tri <=12'b011111111111)
            tri_data <= addr_tri[11:4];    //地址高八位作为输出数据
            else
            tri_data <= ~addr_tri[11:4];  //高八位地址取反作为输出数据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