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LPC2103和LPC2103f的区别

楼主(2014-04-15):
LPC2103和LPC2103f的区别
如题,刚开始学习ARM7,找资料的时候发现有LPC2103,但是我的板子上的芯片是LPC2103f的,我想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麻烦大神帮一下,在百度上也没有找到解释。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但是一般来说应该属于同系列的产品不同的片上资源。你去官网网址下datasheet对比下

网友B:
LPC2103 LPC210X 很早的片子,要雙電壓供給 一個1.8V 一個3.3V , 反觀 現在的片子(CORTEX M0 M3) 都是供給一個電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