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件,过孔加开窗有助于散热吗?

楼主:
如上图,其实在稳压器的接地大焊盘的地方多放过孔,有助于散热,这个我是知道的。我只想,如果在底层也给它开窗加锡,不知道散热效果会不会更好些?因为也没见别人这样在稳压器件下面开窗加锡,所以想问问大家?

网友:
同上疑问哎,我想的是直接把芯片贴在PCB板上 导热应该没有加个焊盘(开窗加锡)导热好...
不过做好的板子,不太好加锡哎

网友A:
回流焊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如果直接放在回流焊的底盘上的话,上面的焊锡会流下来,会跟底板粘起来,如果是悬空的话,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流焊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如果直接放在回流焊的底盘上的话,上面的焊锡会流下来,会跟底板粘起来,如果是 ...

这个我倒是不担心,因为可以最后再加底层的锡,而且我打的过孔也不是很大,锡应该不会流下来,只是想知道会不会增强散热?

网友:
我同意三楼的观点,如果焊锡流下来之后,会不会造成虚焊?

网友B:
电源功率有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功率有多大?

设计是3A,现在的项目实际用到1.5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是3A,现在的项目实际用到1.5A左右!

最好加个散热片,不直接焊在板子上

网友:
控制好加锡量就可以,但这种方法只能降低局部热阻,耗散功率能否满足还要看周边因素。

网友:
这样容易漏锡,可以做塞孔处理,应该就好了,散热作用还是有的。做库的时候可以做甜甜圈,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