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安装问题

楼主:
quartus ii 13.1 usb-blaster 安装时 drivers 文件夹中 usb-blaster 与usb-blaster-ii 应该选哪一个啊

网友:
哦~,知道了,直接选usb-blaster 就可以了,虽然不知道usb-blaster-ii 是干什么滴

网友A:
看你的BLASTER是什么的吧?usb-blaster-ii也是调试器。
http://alterawiki.com/wiki/On-Board_USB-Blaster_II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BLASTER是什么的吧?usb-blaster-ii也是调试器。
http://alterawiki.com/wiki/On-Board_USB-Blaster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