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流程图,如何用verilog hdl 来实现

楼主:
如下流程图,如何用verilog hdl 来实现:

网友:
这不都是简单的if else语句吗

网友:
提示:状态机。

网友:
if  else  就可以搞定了哈!

网友:
没那么简单吧,注意:里面有几个定时

网友:
定时就是数数

网友:
我知道是定时就是数数。问题是“电磁阀开9s然后关9s”可以用task描述吗?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if  else  语句就能搞定

网友:
数数+产生开和关控制信号(开和关有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