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b96的单步调试问题

楼主:
用IAR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很多9b96的例程都无法从头到尾一直单步调试下来,总是单步运行到某个函数(比如:
//Set the device pinout appropriately for this board.
PinoutSet();
)就无法继续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从头到尾单步调试下来呢?

网友:
补充一下,PinoutSet();可以step in 但无法step out

网友:
首先 Clear Project,然后在编译设置里边把生成相关的信息文件的都勾上,重新编译一下试试。不过,我在 MDK 里边的时候也遇到有时候能单步有时候不能单步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和仿真器或者开发环境不是正版有关系。

网友:
我原来用的时候没有遇到过楼主说的情况,是不是IAR设置问题呢?

网友:
TI的M3,如果实在没有板子玩的情况下可以玩玩,不然最好还是不要玩了,因为TI自己都不再推这个产品了,还是买个STM32之类的开发板玩玩,现在你玩TI的以后产品也用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