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锁相环的问题

楼主:
CD4046锁相环输入必须是方波吗?矩形波不行吗?,也就是输入信号的占空比一定是50%吗

网友:
当锁相环锁定时,它还具有“捕捉”信号的能力,VCO可在某一范围内自动跟踪输入信号的变化
输入、输出信号的占空比为50%时,锁定范围为最大

网友:
不是绝对要求50%的占空比,但也不能太过极端,否则无法保证准确锁定。

网友:
如果用鉴相器1的话,必须是50%的波形。但是用鉴相器2的话,没有要求占空比一定是50%的吧。而且大多数都是用鉴相器2的。对吗?  用鉴相器2的话,75%的占空比,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