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智浦LPC1549@eeworld ( 二 )基于MDK环境下熟悉NXP的LPC1549的开发入门

楼主:
恩智浦LPC1549@eeworld 二
基于MDK环境下熟悉NXPLPC1549的开发入门
环境说明:
MDK-ARM Professional Version:4.74.0.0
LPCOpen 2.xx软件包: 2_08b
一、配置板载LPC_Link2调试器
为了能在MDK下调试LPC1549 xpresso v2,这里我们先借助NXP提供的工具,先配置板载LPC_Link2调试器
工具版本:LPC_Link2_Config_tool_v1_11_1
1、LPC_Link2硬件
   短接JP3(Link DFU),插入USB J5, D2亮。
2、运行DFUSec.exe
a、选择映像文件:CMSIS-DAP LPC-Link2 debugger image
b、编成当前选择项:Program the Link2 with the currently selected
c、烧写成功完成。拔掉JP3短路帽,再插拔下J5  LINK USB 口。
二、编译生成*.lib文件
1MDK打开工程文件
F:\lpcopen_2_08b_keil_iar_nxp_lpcxpresso_1549\applications\lpc15xx\keil_uvision_projects\nxp_lpcxpresso_1549 中的  nxp_lpcxpresso_1549_all_examples.uvmpw
当前每个demo程序中的lib文件夹中的chip_15xx_lib.lib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lib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接下去要先编译生成lib文件的原因。
2、选择lib_lpc_chip_15xx 为活动工程状态。
编译完成,生成chip_15xx_lib.lib
3、选择lib_lpc_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 为活动工程状态。
编译完成,生成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lib
三、systick demo测试
细心的发现当前lib文件夹下的文件图标不同了!
1、编译 工程
2、查看debug是否已选择CMSIS-DAP Debugger
3、load and  debug .
4、运行demo,D8的红,绿交替快速的闪烁。
四、库函数原形的查看
当我们想看demo中函数的原形的时候,出错拉!怎么回事。
那我们就自己手工添加原程序到工程中来吧!方便查看函数原形的定义。
1、添加software文件夹:右键iflash_nxp_lpcxpresso_1549 ,Projec’periph_systick’Components
2、增加Groups   software文件夹,同时添加以下目录下的c文件
software\lpc_core\lpc_board\boards_15xx\nxp_lpcxpresso_1549
software\lpc_core\lpc_chip\chip_15xx
software\lpc_core\lpc_chip\chip_common
3、再次编译工程,就可以查看原形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示找不到算法,可能是我的flash,RAM配置有点不对,你能把你的可下载的程序发一个我看看吗?

找到原因了,我是utilities里的setting设置为调试器的型号了。

问题描述:No Algorithm found for: 08000000H - 080009EFH
Erase skipped!

上网查了下,有三种说法,两种经验证,总结一下:

(1)utilities里的setting,  programming algorithm中添加相应型号的驱动(验证可行)

我的是LPC2103选择LPC2000IAP                             32K

出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ge_no=5&bbs_id=1032

(2) 在RAM中调试,是不需烧录到FLASH的。把utilities中的update target before......的沟去掉。(验证可行)

出处:http://bbs.zlgmcu.com/dispbbs.asp?boardid=29&id=9967

(3)1.Project->Option...->Debug->use:Settings
2.将Max JTAG clock 降低 即可,
测试 降低后 调试成功 再改回来高的clock,有时能成功(未验证)

网友:
PDF版本

恩智浦LPC1549@eeworld 二.pdf

网友:
编译lib_lpc_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lib的时候没有提示有错,但是编译后还是没有lib_lpc_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

网友:
楼主帮忙一下,虽然编译lib的时候没有错误,但是好像没有生成lib.

网友:
原来是不能有中文路径啊

网友C:
楼主DFU软件在哪啊,我扳子驱动没装上,设备管理器显示一个LPC,,KEIL软件包我下了,没有啊

网友:
再更新驱动看看

没看到你提示的错误在那里

网友B:
请问下楼主,要开始NXP学习,要看什么书籍或资料呢?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要开始NXP学习,要看什么书籍或资料呢?没有用过。

看NXP提供的LPCOPEN例程,然后结合 LPC15xx User manual  UM10736.pdf了解LPC1549的外设资源!然后根据例程,实践下,改变下程序,是否按自己的理解的方向变化!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这个板子的驱动,能不能共享一下;
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这个板子的驱动,能不能共享一下;
多谢

http://www.lpcware.com/lpclink2-config-tool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lpcware.com/lpclink2-config-tool

这只是板子的一个软件,里面也没有板子的驱动呀?你的不需要驱动就直接好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DFU软件在哪啊,我扳子驱动没装上,设备管理器显示一个LPC,,KEIL软件包我下了,没有啊

你的驱动装上了没有?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能不能共享一下你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驱动装上了没有?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能不能共享一下你的驱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9369-1-1.html
看我帖子

网友:
这个板子在编译的时候一定注意路径不能有中文,还有一个就是a、选择映像文件:不是选CMSIS-DAP LPC-Link2 debugger image而是选第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驱动装上了没有?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能不能共享一下你的驱动

我是装了一款NXP公司的开发软件才装上的驱动,http://www.lpcware.com/lpcxpresso/downloads/windows

网友:
我执行到第三步,编译下载,下载时报错,不能下到Flash里面,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B:
显示找不到算法,可能是我的flash,RAM配置有点不对,你能把你的可下载的程序发一个我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找不到算法,可能是我的flash,RAM配置有点不对,你能把你的可下载的程序发一个我看看吗?

自己新建的工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找不到算法,可能是我的flash,RAM配置有点不对,你能把你的可下载的程序发一个我看看吗?

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还在找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我是utilities里的setting设置为调试器的型号了。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Keil?
我的是5.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Keil?
我的是5.1的

我用的也是5.1

网友:
第二步运行DFUSec.exe的出现问题,
编写完当前选择项无法烧录成功。
应该怎么办

网友F:
烧写 CMSIS-DAP LPC-Link2 debugger image  一直没成功,楼主的烧写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写 CMSIS-DAP LPC-Link2 debugger image  一直没成功,楼主的烧写怎么样

出错时,你复位试过吗?

或插拔下 LPC LINK线

网友G:
J3短接,插上USB线,D2 LED灯点亮,运行DFUSec,可是DFUSec软件的左下角显示NO CONN,为何?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J3短接,插上USB线,D2 LED灯点亮,运行DFUSec,可是DFUSec软件的左下角显示NO CONN,为何?高手帮忙指点一 ...

你的是USB驱动没装

网友:
编译都出错,还是四个错误

网友H:
求指点,这是什么情况?一直下载不了固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求指点,这是什么情况?一直下载不了固件,

你换过其他电脑说端口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换过其他电脑说端口试过吗?

OK了,谢谢,哈,要按下RESET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我是utilities里的setting设置为调试器的型号了。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J:
蓝雨夜,请教个问题,为啥我设置第2步 激活lib_lpc_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 ,然后编译,编译也显示成功,库文件的图标不变呢?好像没生成库文件一样。后面就无法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蓝雨夜,请教个问题,为啥我设置第2步 激活lib_lpc_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 ,然后编译,编译也显示成功,库文件的图标不变呢?好像没生成库文件一样。后面就无法操作了。

里面还有 lib文件吗?

网友J:
还有啊,就是图标没变,应该是没生成lib。后面编译PERIPH_SYSTICK时说找不到该LIB. 但我去目录里找又能找到,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啊,就是图标没变,应该是没生成lib。后面编译PERIPH_SYSTICK时说找不到该LIB. 但我去目录里找又能找到,不知道为啥。

我网上查到说是路径太深了,把程序的文件夹考到根目录下然后再编译。我照着做结果真的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碰到好多问题,不过最后还好都解决了,可以仿真了。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怎么出现这错误啊?

网友:
怎么出现这样的错误,当打开这个软件的时候。求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驱动装上了没有?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能不能共享一下你的驱动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哥们求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