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模拟+《运算放大器噪声优化手册》—第二章 运放噪声简介

楼主:
第二章 运放噪声简介
1、阐述运放噪声分析技术的目标:根据运放规格书上的信息来计算出运放电路的峰峰值输出噪声。说白了就是计算出噪声的峰峰值。
2、进行噪声分析前,我们需要知道运放噪声模型。本书中将运放的噪声源分成两个部分,即电压噪声源和电流噪声源。本人觉得,此处两个噪声源为运放内部的噪声,而非外部的噪声,如电阻的热噪声。所以在一个完整的运放应用电路中,既要考虑运放内部的噪声还要考虑外部线路中的噪声。
3、如上所述,完整的噪声计算需要考虑运放内部噪声和运放外部噪声,本书考虑的主要噪声源:运放电压噪声、运放电流噪声、电阻热噪声。只要将三者的噪声分别计算再取平方根,即得出。对于运放电压噪声,本书给出了公式(1.11),但是这个公式却不适合工程计算,主要是因为频谱曲线没有解析方程,难于进行代数运算。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结合噪声频谱曲线的特点,将噪声又再次分解为1/f噪声和宽带噪声,分别计算即可。运放电流噪声依然,计算完成乘以相应的等效电阻。对于电阻热噪声,采用热噪声公式计算即可。
本人的疑惑,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1、本书在2.9节中,将电流噪声转化为电压噪声,等效电阻究竟如何计算呢?
2、本书在2.10节中,计算热噪声时,同样存在等效电阻,这个等效电阻如何计算?

网友A:
等效电阻的计算是在运放的开环电压增益Avo和输入电阻Ri均趋于无穷大的假设前提下等效出来的。模电书上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效电阻的计算是在运放的开环电压增益Avo和输入电阻Ri均趋于无穷大的假设前提下等效出来的。模电书上有呢. ...

谢谢,总算懂了,书中的19页等效电路是为了将电流噪声转化为电压噪声而进行的一种等效,该电路的完整的图如下图所示,其中黑框中的部分即为噪声增益部分。之所以将电流源等效到放大器的正向端是为了和放大器的电压噪声进行一种等效,从而将电流噪声的求解转换为电压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