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BBB用USB连接电脑后没有ip,导致无法ssh的问题

楼主:
大家有遇到BBB用usb连接电脑后没有ip的情况吗?“没有ip”这个说法好像不太严谨……我的电脑上是ubuntu系统,插上BBB后ifconfig会多出来一个eth1,但是下面没有本应该出现的inet addr:192.168.7.1 Mask:255...这一行。导致无法ssh。
一般把BBB拔了重插几次就有了。但最近需要重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怎么回事呢?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我用win7连接BBB,基本也是这个熊样,每次连接成功出现虚拟网卡以后,都要按Reset重新启动一次BBB才能顺利连接。
从网络属性上看,异常的时候是有虚拟网卡,但是没有连接网线,我对这个状态也表示很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win7连接BBB,基本也是这个熊样,每次连接成功出现虚拟网卡以后,都要按Reset重新启动一次BBB才能顺利 ...

回头我也试试重启……我都是拔了重插,一般得重插三四次。。。。无语了

网友B:
看看 /etc/network/interfaces 的内容 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etc/network/interfaces 的内容 怎么设置的?

/etc里没有network目录。我用的是自带的Angstrom系统。

网友C:
192.168.7.2是BBB的IP地址,它会自动运行一个DHCP服务器,之所以你的Ubuntu会有一个192.168.7.1的IP地址,正是因为它可以给其他机器分配IP地址(前提是这个机器的网络必须配置成DHCP模式,而Ubuntu默认新建有线连接时的配置正是DHCP模式)。
你可以通过串口连接看看BBB的网络地址是不是192.168.7.2,如果是的话,你直接可以在Ubuntu中新建一个有线连接,不要选择DHCP,选择Manual,IP地址设置为192.168.7.1,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252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92.168.7.2是BBB的IP地址,它会自动运行一个DHCP服务器,之所以你的Ubuntu会有一个192.168.7.1的IP地址, ...

谢啦,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啦,回头试试~

没事,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