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流程图如何verilog hdl描述

楼主:
该流程图如何verilog hdl描述出来。另外,“测量电磁阀开9秒然后再关107秒”可以用task描述吗?

网友:
不推荐用task
数时钟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复杂

网友:
版主,问题是“测量电磁阀开9s然后再关9s”在流程图里执行了3次呀,我怎么就觉得“测量电磁阀开9s然后再关9s”在汇编或c++里相当于是一个子程序呢?

网友:
版主,我附上用汇编做的程序,根据实际需要,我要把该程序用verilog hdl给描述出来。请您过目,谢谢。
;//======================================
VOC_DETECT:
        MOV        R3,#00H                                ;//READ COUNTER
VOC_DETECT_20:
        CLR        TF0
        CLR        P2.5                                ;//ENABLE ADC0804
        MOV        R0,#0FFH                        ;//START ADC0804
        MOV         A,#0FFH
        MOVX         @R0,A
        MOV        R4,#00H
        DJNZ        R4,$
        MOVX        A,@R0
        SETB        P2.5                                ;//DISABLE ADC0804
        MOV        TEMP_MEAS,A
        CLR        C
        SUBB        A,#32H                                ;//50℃
        JC        VOC_DETECT_10
        INC        R3
        MOV        A,R3
        CLR        C
        SUBB        A,#200                                ;//200 COUNTER
        JC        VOC_DETECT_20
        RET
VOC_DETECT_10:
        CLR         C
        MOV         A,#0D4H                                ;//#D4H-->A,IF(28H)>2BH=43℃
        ADD         A,TEMP_MEAS                        ;//(28H)
        MOV         R1,#0BH                                ;//#14H-->R0
        JC         VOC_DETECT_30
        MOV         R1,#00H
        MOV         A,TEMP_MEAS
        CPL         A                                ;//FFH-(28H)+04H+04H
        ADD         A,#04H                                ;//GAP=4℃
        MOV         TEMP_MEAS,A
        JC        VOC_DETECT_30
VOC_DETECT_40:
        MOV         A,#04H                                ;//GAP=4℃
        ADD         A,TEMP_MEAS
        MOV         TEMP_MEAS,A
        JC         VOC_DETECT_30                        ;//C=1,JUMP,IF(28H)<08H
        INC        R1                                ;//R0++,TAB POINTER
        AJMP         VOC_DETECT_40
VOC_DETECT_30:
        MOV        A,R1
        MOV        B,A                                ;//SAVE VOC TABLE POINTER
        CALL        INK_TABLE_VOC                        ;//FROM TEMP FIND VISO
        CALL         MEAS_SOLV_ON                        ;//测量电磁阀开/关循环(2次)
        MOV         R6,#00H                                ;//COUNT:256*256
        MOV         R7,#00H
        MOV        TMOD,#11H                        ;//T1 16BIT,T0 16 BIT
VOC_DETECT_B0:
        MOV         TL0,#60H                        ;//T0:3.9MS
        MOV        TH0,#0F8H
        SETB        TR0
        CLR        TF0
        JB        FAULT_PORT,VOC_DETECT_B1
        CALL    SEND_FAULT_DATA                        ;//CHK P24,IF=0,SEND FAULT MESSGE,IF P24=1,CLOSE JETSTART,OPEN RED
VOC_DETECT_B1:
        MOV        R5,#10
VOC_DETECT_60:
        CLR        C
        JB         TF0,VOC_DETECT_50                ;//TF0=1?
VOC_DETECT_90:
        JNB        BALL_DET,VOC_DETECT_60                ;//BALL_DET=0?
        DJNZ        R5,VOC_DETECT_70                ;//REPEAT 10 TIMES
        AJMP        VOC_DETECT_80
VOC_DETECT_70:
        MOV        R4,#09H                                ;//DELAY 40us
        DJNZ        R4,$
        AJMP    VOC_DETECT_90
;//======================================
;//VISC TIME COUNT(JUDGE IF 3 MEASUREMENT
;//CYCLES END---13S+107S+13S+107S+13S=253S)
;//======================================
VOC_DETECT_50:
        INC         R6                                ;//COUNTER
        MOV         A,R6
        JZ         VOC_DETECT_A0
        AJMP         VOC_DETECT_B0
VOC_DETECT_A0:
        INC         R7                                ;//COUNTER
        MOV         A,R7
        JZ         VOC_DETECT_C0
        AJMP         VOC_DETECT_B0
VOC_DETECT_C0:
        MOV        TMOD,#12H                        ;//T1 16BIT,T0 8 BIT
        SETB    VISCO_HI
        SETB    VISCO_LOW
        CLR     P2.2                                ;//VOR LED ON
        RET
;//======================================
;//DEFINE IF ALARM AND OPEN SOLV SOLEN
;//======================================
VOC_DETECT_80:
        MOV        TMOD,#12H                        ;//T1 16BIT,T0 8 BIT
        CLR         TR0                                ;//STOP TIMER/COUNTER
        MOV        A,R6
        ORL        A,R7
        JNZ        VOC_DETECT_81
        CLR     P2.2                                ;//VOR LED ON
        SETB    VISCO_HI
        SETB    VISCO_LOW
        AJMP    VOC_DETECT_M0
VOC_DETECT_81:
        SETB        P2.2                                ;//VOR LED OFF
        MOV        A,B                                ;//TEMP INDEX
        CALL        INK_TABLE_VOC                        ;//SEARCH TABLE
        ADD        A,#1
        CLR        C
        RLC        A
        MOV        R4,A                                ;//THOERY VALUE->R4
        ADD        A,#32
        MOV        THOERY32,A                        ;//THOERY VALUE+25
        MOV        A,R4                                ;//THOERY VALUE
        ADD        A,#2
        MOV        THOERY2,A                        ;//THOERY VALUE+10
        CLR        C
        MOV        A,R4                                ;//THOERY VALUE
        SUBB        A,#10
        JC        VOC_DETECT_D0                        ;//FAULT ON
        MOV        THOERY10,A                        ;//THOERY VALUE-10
        CLR        C
        MOV        A,R4                                ;//THOERY VALUE
        SUBB        A,#32
        JC        VOC_DETECT_D0                        ;//FAULT ON
        MOV        R5,A                                ;//THOERY VALUE-25
        MOV        A,R7                                ;//TEST VALUE
        SUBB        A,#10
        JC        VOC_DETECT_D0                        ;//FAULT ON
        MOV        A,R7                                ;//TEST VALUE
        SUBB        A,R4                                ;//THOERY VALUE
        JNC        VOC_DETECT_E0                        ;//TEST VALUE>THOERY VALUE
        CLR        C
        MOV        A,R7                                ;//TEST VALUE
        SUBB        A,R5                                ;//THORY VALUE-20
        JC        VOC_DETECT_D0                        ;//FAULT ON,TEST VALUE         AJMP        VOC_DETECT_F0                        ;//NO FAULT,TEST VALUE>THORY VALUE-32
VOC_DETECT_E0:
        MOV        A,R7                                ;//TEST VALUE
        SUBB        A,THOERY2                        ;//THOERY VALUE+5
        JC        VOC_DETECT_F0                        ;//NO FAULT,TEST VALUE         MOV        A,R7                                ;//TEST VALUE
        SUBB        A,THOERY32                        ;//THOERY VALUE+20
        JC        VOC_DETECT_G0                        ;//NO FALUT,SOLV ON,TEST VALUE         CLR        P2.2                                ;//VOR LED ON
        CLR        VISCO_HI                        ;//墨水太浓
        SETB    VISCO_LOW
        AJMP        VOC_DETECT_H0
VOC_DETECT_G0:
        SETB        P2.2                                ;//VOR LED OFF
        SETB    VISCO_HI
        SETB        VISCO_LOW
VOC_DETECT_H0:
        MOV        R5,#30
        ORL         P1,#80H                                ;//P17,SOLV SOLEN ON
VOC_DETECT_L0:
        MOV         R6,#00H
VOC_DETECT_K0:
        MOV         TH0,#00H                        ;//TIMER START:0.512MS
        MOV        TL0,#00H
        SETB         TR0                                ;//START COUNTER
VOC_DETECT_J0:
        JBC        TF0,VOC_DETECT_I0                ;//T0 OVER
        AJMP         VOC_DETECT_J0
VOC_DETECT_I0:
        DJNZ         R6,VOC_DETECT_K0                ;//DELAY:30*256*0.512=3.9S
        DJNZ         R5,VOC_DETECT_L0
        AJMP        VOC_DETECT_M0
;//======================================
VOC_DETECT_D0:                                        ;//墨水太淡
        CLR        P2.2                                ;//VISC LED ON
        CLR        VISCO_LOW
        SETB    VISCO_HI
        AJMP        VOC_DETECT_M0
VOC_DETECT_F0:
        SETB        P2.2                                ;//VOR LED OFF
        SETB    VISCO_HI
        SETB        VISCO_LOW
VOC_DETECT_M0:                                        ;//SOLS OPERATE:ON OR OFF
        ANL         P1,#3FH                                ;//P1.7,P1.6=0,SOLV SOL AND MEAS SOL OFF
VOC_DETECT_S0:
        CLR        C
        MOV         A,R7
        SUBB         A,#78H                                ;//120S
        JNC         VOC_DETECT_N0
VOC_DETECT_R0:
        MOV        TMOD,#11H                        ;//T1 16BIT,T0 16 BIT
        MOV         TL0,#12H                        ;//T0:7.1MS
        MOV        TH0,#0F2H
        SETB         TR0                                ;//START COUNTER
        JB        FAULT_PORT,VOC_DETECT_Q0        ;//SEND FAULT MESSAGE
        CALL         SEND_FAULT_DATA                        ;//CHK P24,IF=0,SEND FAULT MESSGE,IF P24=1,CLOSE JETSTART,OPEN RED
VOC_DETECT_Q0:
        JBC        TF0,VOC_DETECT_P0                ;//T0 OVER
        AJMP         VOC_DETECT_Q0
VOC_DETECT_P0:
        INC        R6                                ;//COUNTER L.
        MOV        A,R6
        JNZ        VOC_DETECT_R0
        INC         R7                                ;//COUNTER H.
        AJMP         VOC_DETECT_S0
VOC_DETECT_N0:
        MOV        TMOD,#12H                        ;//T1 16BIT,T0 8 BIT
        RET
;//======================================
;//SEARCH INK VISC TABLE.
;//======================================
INK_TABLE_VOC:
        ORL        P1,#03H
        MOV        A,P1
        ANL        A,#03H
        XRL        A,#03H
        CJNE        A,#00H,INK_TABLE_VOC_10                ;//OFF/OFF:WT5206
        MOV        DPTR,#INK_WT5206
        AJMP    INK_TABLE_VOC_20
INK_TABLE_VOC_10:
        CJNE        A,#01H,INK_TABLE_VOC_30                ;//ON/OFF:BK2501
        MOV        DPTR,#INK_BK2501
        AJMP    INK_TABLE_VOC_20
INK_TABLE_VOC_30:
        CJNE        A,#02H,INK_TABLE_VOC_40                ;//OFF/ON:BK6901
        MOV        DPTR,#INK_BK6901
        AJMP    INK_TABLE_VOC_20
INK_TABLE_VOC_40:
        MOV        DPTR,#INK_BK0701                ;//ON/ON:BK0701
INK_TABLE_VOC_20:
        MOV        A,R1
        MOV        B,A
        ANL        A,#0FH
        MOVC          A,@A+DPTR
        MOV        TEMP_MEAS,A                        ;//SAVE TO RAM:(28H)=VISC TIME
        RET
;//======================================
;//ON/OFF MEASURE SOLV 2 TIMES
;//======================================
MEAS_SOLV_ONOFF:
        MOV         R3,#02H                                ;//LOOP COUNTER
MEAS_SOLV_ONOFF_10:
        CALL         MEAS_SOLV_ON                        ;//MEASURE SOL PULSE,CHK P24
        CALL         DELAY_107s                        ;//SAVE TO 1EH,1FH,1FH,20H,20H,21H
        DJNZ         R3,MEAS_SOLV_ONOFF_10
        RET
;//======================================
;//NAME:MEAS_SOL_ON
;//FUNCTION:OPEN MEASURE SOLV 9S
;//RESOURCE:R5,R6,A
;//======================================
MEAS_SOLV_ON:
        MOV         R5,#00H
MEAS_SOLV_ON_40:
        ORL         P1,#40H                                ;//P16=1,MEASURE SOLEN ON
        MOV         R6,#105
        SETB         TR0                                ;//START COUNTER
MEAS_SOLV_ON_30:
        MOV        TL0,#00H                        ;//START VALUE.
        MOV        TH0,#00H
        CLR        TF0
        JB        FAULT_PORT,MEAS_SOLV_ON_10
        CALL         SEND_FAULT_DATA                        ;//CHK P24,IF=0,SEND FAULT MESSGE,IF P24=1,CLOSE JETSTART,OPEN RED
MEAS_SOLV_ON_10:
        JBC        TF0,MEAS_SOLV_ON_20                ;//T0 OVER
        AJMP        MEAS_SOLV_ON_10
MEAS_SOLV_ON_20:
        DJNZ         R6,MEAS_SOLV_ON_30
        DJNZ         R5,MEAS_SOLV_ON_40
        ANL         P1,#3FH                                ;//0011B,P17=0(SOL SOLEN),P16=0(MEASURE SOLEN),OFF.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