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相位检测算法可以用verilog hdl描述吗?

楼主:
这个相位检测算法可以用verilog hdl描述吗?里面涉及太多延时或计时,头都大了。

网友:
哪位大侠帮帮我呀,这里附上用汇编做的程序,根据实际需要,我要把它用verilog hdl给描述出来。
;//==================================
PHASE_DETECT:
            MOV         PHASE_NUMBER,#10H                    ;//相位调节次数=10H
            MOV     A,U414_STATUS
            JB      ACC.5,PHASE_DETECT_10
            MOV         A,U414_STATUS
            SETB    ACC.5                            ;//EHT INH=0(高压板上的绿灯灭)
            MOV         U414_STATUS,A

        MOV         DPTR,#0CFFFH                       ;//选通U413
        MOVX        @DPTR,A
            MOV     A,SOL_STATUS
            SETB    ACC.7                           ;//GREEN RELAY 合上
            MOV     SOL_STATUS,A
            MOV     DPTR,#7FFFH
            MOVX    @DPTR,A
        SETB        FRT_PRT_RDY
            MOV         A,FAULT_UNIT
            SETB    ACC.4                            ;//EHT_ON
            MOV         FAULT_UNIT,A
PHASE_DETECT_10:
            MOV     R2,#00H
            MOV     R3,#00H

            MOV         R4,#00H
        DJNZ        R4,$
        MOV        R4,#00H                                ;//22H
        DJNZ        R4,$
        MOV        R1,PHASE_NUMBER                        ;//相位调节次数
PHASE_DETECT_90:
            MOV         R4,#39H                         ;//R4=17H(39H)
            JB        PHASE_REQUEST,PHASE_DETECT_20   ;//有相位请求吗?
            RET
PHASE_DETECT_20:
        JB        T1,$
        JNB        T1,$
            CLR        EA
            CLR        PHASE_CLAMP                         ;//P14=0,PHASE SWITCH OFF
        DJNZ         R4,$
        SETB        PHASE_CLAMP                          ;//P14=1,PHASE SWITCH ON
            MOV         R4,#1EH                                ;//R4=07H(14H)
        DJNZ         R4,$
            CLR         F0
        MOV         R4,#32H                         ;//R4=26H(40H)
PHASE_DETECT_40:
        MOV         DPTR,#0CFFFH                       ;//选通U413
        MOVX    A,@DPTR
        JB        ACC.1,PHASE_DETECT_30                 ;//PHASE_ALIG="1"?OK,PHASE ALIGNED MUCH
        DJNZ        R4,PHASE_DETECT_40
        SJMP        PHASE_DETECT_50
PHASE_DETECT_30:
        SETB        F0
PHASE_DETECT_50:
        MOV        A,P1                               ;//NO,PHASE ALIGNED LITTLE
        ANL        A,#0FCH
        ORL     A,#11H
        MOV        R6,A                                 ;//保存调频系数--->R6
        MOV        R4,#12H
        JB        F0,PHASE_DETECT_60
        MOV        R4,#10H                          ;//F0=0,PHASE DIG LITTLE
        INC        R3
        MOV        A,PHASE_OFFSET
        INC        A
        JZ        PHASE_DETECT_70
        MOV        PHASE_OFFSET,A
        SJMP        PHASE_DETECT_70
PHASE_DETECT_60:                                ;//F0=1,PHASE DIG MUCH
        INC        R2
        MOV        A,PHASE_OFFSET
        DEC        A
        JZ        PHASE_DETECT_70
        MOV        PHASE_OFFSET,A
PHASE_DETECT_70:
        MOV         A,P1
            ANL         A,#0FCH
            ORL         A,R4
            MOV         R4,#02H                         ;//R4=01H(02H)
            JB        PHASE_REQUEST,PHASE_DETECT_80   ;//CHK IF PHASE_REQUEST=0
        SETB        EA
            RET
PHASE_DETECT_80:
        JB        T1,$
        JNB        T1,$
            MOV         P1,A                              ;//P14=1,ON PHASE SWITCH
            XCH         A,R6
        DJNZ         R4,$
            MOV         P1,A                              ;//恢复调频系数--->P1
            MOV         R4,#25H                         ;//R4=0FH(25H)
        DJNZ         R4,$
        DJNZ         R1,PHASE_DETECT_90
            CLR        EA
            MOV         A,PHASE_NUMBER                    ;//PHASE ADJUST
            CLR         C
            CPL         A
            INC         A
            ADD         A,R2
            MOV         R2,#00H
            JC         PHASE_DETECT_A0
            MOV         A,PHASE_NUMBER                    ;//PHASE ADJUST
            CPL         A
            INC         A
            ADD         A,R3                              ;//PHASE DIG LITTLE
            MOV         R3,#00H
            JC         PHASE_DETECT_B0
        MOV         DPTR,#0CFFFH                       ;//选通U413
        MOVX    A,@DPTR
            CPL         A
            JB        ACC.3,PHASE_DETECT_C0              ;//JET START
            MOV     A,SOL_STATUS
            SETB    ACC.7                           ;//GREEN RELAY 合上
            MOV     SOL_STATUS,A
            MOV     DPTR,#7FFFH
            MOVX    @DPTR,A
        SETB        FRT_PRT_RDY
PHASE_DETECT_C0:
            CALL        FAULT_DISPLAY
        SETB        EA
        RET
;//==================================           ;//相位调节过大(相位调节过大时,绿灯不灭)
PHASE_DETECT_B0:
            MOV         A,U415_STATUS
            JNB        ACC.1,PHASE_DETECT_B1              ;//相位调制故障已存在吗?
        SETB        EA
            RET
PHASE_DETECT_B1:
            ORL         A,#01H                            ;//充电故障灯亮,相位故障灯灭
;//           ANL         A,#0FBH
            MOV         U415_STATUS,A
        MOV         DPTR,#5FFFH                       ;//选通U414
        MOVX        @DPTR,A
            MOV         A,FAULT_UNIT
            SETB        ACC.1
            CLR        ACC.4
            MOV         FAULT_UNIT,A

            MOV     A,SOL_STATUS
            SETB    ACC.6                           ;//黄灯亮
            MOV     SOL_STATUS,A
            MOV     DPTR,#7FFFH
            MOVX    @DPTR,A

            MOV         A,U414_STATUS
        SETB        ACC.2                           ;//面板充电故障灯亮
            MOV         U414_STATUS,A
        MOV         DPTR,#0CFFFH                       ;//选通U413
        MOVX        @DPTR,A
        SETB        EA
        RET
;//==================================           ;//相位调节过小(相位调节过小时,绿灯不灭)
PHASE_DETECT_A0:
            MOV         A,U415_STATUS
            JNB        ACC.1,PHASE_DETECT_A1              ;//相位调制故障已存在吗?
        SETB        EA
            RET
PHASE_DETECT_A1:
;            ORL         A,#04H                            ;//充电故障灯灭,相位故障灯亮
            ANL         A,#0FEH
            MOV         U415_STATUS,A
        MOV         DPTR,#5FFFH                       ;//选通U414
        MOVX        @DPTR,A
            MOV         A,FAULT_UNIT
            SETB        ACC.1
            CLR        ACC.4
            MOV         FAULT_UNIT,A

            MOV     A,SOL_STATUS
            SETB    ACC.6                           ;//黄灯亮
            MOV     SOL_STATUS,A
            MOV     DPTR,#7FFFH
            MOVX    @DPTR,A

            MOV         A,U414_STATUS
        SETB        ACC.2                           ;//面板充电故障灯亮
            MOV         U414_STATUS,A
        MOV         DPTR,#0CFFFH                       ;//选通U413
        MOVX        @DPTR,A
        SETB        EA
        RET

网友:
可以用Verilog实现,延时用计数就好了

网友:
白丁:麻烦你按照我附的流程图,试着编一小段程序如何,谢谢

网友:
            MOV         R4,#39H                         ;//R4=17H(39H)
            JB        PHASE_REQUEST,PHASE_DETECT_20   ;//有相位请求吗?
            RET
PHASE_DETECT_20:
        JB        T1,$
        JNB        T1,$
            CLR        EA
            CLR        PHASE_CLAMP                         ;//P14=0,PHASE SWITCH OFF
        DJNZ         R4,$
        SETB        PHASE_CLAMP                          ;//P14=1,PHASE SWITCH ON

这一小段汇编程序如何用verilog hdl的循环语句实现

网友:
让人读汇编,还要帮编HDL,这也忒牛了吧?
再说设计项目具体化之后,想用HDL做的事未必能和参考程序一一对应,别人未必插得上手。
能求教的仅限于思路,具体的唯自己动手,方不枉学习一场。
实际上上面几贴把思路都已说了:
●利用时钟计数的办法实现延时
●用状态机的办法实现顺序控制

网友:
谢谢!那您能否用状态机的办法实现顺序控制,举个示例给小的参考参考。

网友:
用VHDL写的状态机例子如下或可供参考,用什么语言无关,具体写法也随便,有此思路即可。

if rising_edge(clock) then
  if (state = 0) then
    任务[A];
    state <= state + 1;     -- 执行完本次state的任务[A]之后,即进入下次任务的准备

  elsif (state = 1) then
    if (条件) then
      cnt <= 100;
      state <= state + 1;  -- 等满足条件[B]之后,方进入下次任务的准备
    end if;

  elsif (state = 2) then
    if (cnt > 0]) then
      cnt <= cnt - 1;
    else
      state <= state + 1;  -- 等待100个clock的延迟之后,进入下次任务的准备
    end if;

  elsif (state = 3) then
    ...
    ...
    ...
  end if
end if

网友:
仙猫老师,我仔细拜读您附上的代码,如有问题,小的还得来麻烦了,还望您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