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LFXT1工作于高频模式的时候,外围引脚XIN和XOUT怎么接?

楼主:
MSP430F149的LFXT1工作于高频模式的时候,外围引脚XIN和XOUT怎么接?

网友:
MSP430F149可接入2个外部振荡器,一个为低速晶体振荡器,经过XIN和XOUT两个引脚相连,另一个为高速晶体振荡器,经过XT2IN和XT2OUT两个引脚,根据需要外接电容,范围可以为450KHz~8MHz。

网友:
外部用XT2.但是建议用内部DCO,这样只需要接XT1-32768Hz晶振就好了,最关键的是晶振的速度你可以自己配置,32768-25M只要合理就可以配置,而且准确性不错,常用的8M外部晶振实际用居然不是8000‘000Hz,所以看你自己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