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
请问高手 这个板布局 行不行   这样走地线对吗  谢谢

请问高手 这个接地会不会有干侥 谢谢

请问高手 这个接地会不会有干侥 谢谢

网友:
楼主这是要做什么啊

网友:
除了特殊场合外,楼主的接地方案并不合理,对于多数常规数字、模拟电路而言,在条件允许时应尽量采用大面积覆地层来构成接地平面。就楼主的布局及元件密度,覆地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
和上次有所不同。拐角平缓了许多。

网友:
上次两面敷铜  做出来 有噪音

网友:
能大面积铺铜就铺,这样分叉也能说的过去,不能说不行。但不要过分这样,布PCB不是画画,经验证效果好就行

网友:
中间那个电容象画画,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后头测试测试。

网友:
行不行吗  那里不对  指教我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