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两种单片机控制NRF24L01问题

楼主:
最近在搞2401   51和51之间通信没问题  但是要430和51之间 就没弄出结果。51我用的22.1184M晶振  430用的8M晶振   应该是时序问题 但是没搞出来。求知道啊~~~~~~~~~~~~~~不知道有没有搞过的两种不同单片机的啊  求经验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的啊,NRF24L01的板子上面有自己的晶振,只要你把指令发过去,两个无线模块按照相同的模式初始化,然后一个收一个发,这个和主控芯片没有直接关系的

网友:
3楼说的不错,操控RF芯片与MCU型号无关,只要你的指令正确即可,检查你的接口时序和指令吧。

网友A:
完全可以的,我试过了,用51与430控制,相互通信,都没问题的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我试过了,用51与430控制,相互通信,都没问题的

有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