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电气规则错误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21789050\QQ\WinTemp\RichOle\Z_8YUWC8WQH$RN%YH@X{EJF.jpgMultisim  -  2014-04-16 14:27:59

ERC [RC振荡电路]  <2014-04-16 14:27:59>
   错误: 正在连接 'Out 到 Bidirectional';   [U1 引脚 1, RC振荡电路]  to  [R6 引脚 1, RC振荡电路]
ERC [RC振荡电路] 已完成;  1 错误, 0 警告;  时间: 0:00.01

怎么才能消除该错误???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A:
R6多余,没有必要串联这么一支电阻。
但电路并没有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6多余,没有必要串联这么一支电阻。
但电路并没有错误。

multisim仿真中,放大器输出端不能与二极管直接相连,不然会报电气规则错误 ,所以才加的R6。
电路能运行,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报哪个错误?该怎么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multisim仿真中,放大器输出端不能与二极管直接相连,不然会报电气规则错误 ,所以才加的R6。
电路能运 ...

仿真软件是会犯错误的。
至于你这次仿真很简单的文氏电桥振荡器电路为什么报错,我不知道。
不过,运放输出不允许接二极管,这很不合理。实际电路中运放输出接二极管的情况很多。
去掉R6,把R2放到反并联的两支二极管右边试试看,这是将就仿真软件的消极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是会犯错误的。
至于你这次仿真很简单的文氏电桥振荡器电路为什么报错,我不知道。
不过,运放 ...

恩,非常感谢!

网友:
是电器规则检查的设置的问题,设置了输出与双向性的相连就会报错,可以去掉。菜单栏里的tools,选择Electrical Rules Check, ERC rules选项里的第5行第2列,点击直到为绿色,再检查就应该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