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
当  Vgs  从0开始加大,但是漏极与源极之间的电阻,没有变化过程直接。从最大到最小值。  我的设计是同过 Vgs  来慢慢拉低  Vds 。这种情况是不是 mos 坏了。
因为原因现在没法替换。求判断!

网友A:
楼主的汉语亟待加强。

网友B:
Mos管为什么没法替换,不好拆?问题是楼主没把问题说清,改变栅源极电压从小到大后,想测量和观察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为什么没法替换,不好拆?问题是楼主没把问题说清,改变栅源极电压从小到大后,想测量和观察什么

当时情况拆不下来,我想测试Vds是否变小。

网友:
用示波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为什么没法替换,不好拆?问题是楼主没把问题说清,改变栅源极电压从小到大后,想测量和观察什么

mos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汉语亟待加强。

有些可能是外国人刚学汉语的,差一点正常,有发展空间。

网友:
这是某一MOS管的特性,在开始的Vgs、特别是低3V时,它对漏极就是没有控制作用。

楼主交待的条件,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东西,只知道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