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想用别的放大器件代替OPA347NA SOT23-5 要求性能比较相近。恳请前辈们指点一下!晚辈先行谢过了!

网友:
去TI的官网查,注意类型、增益带宽、压摆率、工作电压、封装等参数即可。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替换目的,是不想用TI的器件?是维修中的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替换目的,是不想用TI的器件?是维修中的替换?

之前是我没搞懂电路,现在问问身边的人了,先弄弄了。还用TI的器件。谢谢了!

网友:
恩 去ti上面 可以选择参数的呀

网友:
OPA347是精密放大器  微功耗轨至轨运算放大器
可用相同型号的OPA344和OPA348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