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用dcdc电路怎么实现移动电源的三种充电状态

楼主:
最近研究移动电源,老师说通过dcdc电路给蓄电池进行快充,涓流冲电比较好,请问过程是怎样的啊?不是很理解。谢谢前辈啦。另外,dcdc电路用的什么芯片/周边电路是怎样的啊

网友A:
蓄电池的充电一般采用三段充电方法,至于快速充电作不好对电池寿命危害很大。刚开始搞建议还是先把常规的三阶段充电搞明白。
一般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就是最典型的,找个这样充电器,看看它们用什么芯片,测试一下了解了解,立马快速上手,,,问的问题也有针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的充电一般采用三段充电方法,至于快速充电作不好对电池寿命危害很大。刚开始搞建议还是先把常规的三 ...

你好,能交流下吗?我有些具体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q251287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