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怎么外接晶振,可以使波特率达到38400

楼主:
MSP430F149怎么外接晶振,可以使波特率达到38400?

网友:
晶振关系不大吧,一般都够,38400 又不是多高的频率。你要修改的是串口分频控制寄存器的值,好像是BR0,BR1

网友:
User's Guide上有关于波特率的说明,计算公式也有

网友:
嗯,可以用个小软件MSP430UART直接计算转换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