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要做,不知电路怎么设计,求大神指导!

楼主:
设计任务 设计具有语音录制和播放功能的zigbee无线通讯系统。 二、设计要求 1、基本要求 (1)设计一个能实现语音录制和播放功能的语音节点; (2)语音的录制和播放由按键控制; (3)支持回放10条以上的历史语音信息; (4)采用两节1.5V干电池串联供电。 2、发挥部分 (1)增加一个语音节点; (2)两个语音节点之间能发起双向无线语音通讯; (3)无线通讯距离10米以上,时间延时在10秒以内; (4)接收的语音节点能保留语音信息,并能随时回放; (5)其他创新。

网友A:
说实话,比较鄙视这样的问题帖子。 我是硬件白一个。不过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好歹自己做一做拿出具体问题来和大家讨论解决。 什么都不做,直接把需求扔出来,明显是想要让别人替你做,然后自己去交作业、拿成绩、甚至生产上市出售…… 不厚道得很呐。 别让我有权,不然我恨不得直接删这样的帖子。 还是我那句话——如果是为了学习,就拿出点时间来自己先琢磨琢磨;如果是为了直接取得成果,那就拿出点金钱来酬谢一下帮助你的人,毕竟帮助你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为了学习的人,我们鼓励经验交流;为了拿成果的人,我们墙裂谴责不劳而获!

网友B:
我也想用ZigBee做一个语音实时传输的,但是ZigBee速度是250Kb/s,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用ZigBee做一个语音实时传输的,但是ZigBee速度是250Kb/s,不知道行不行?
你的位速率支持主流采样位数16bit,可以支持最大采样率是15625Hz——15K,当然啦,单声道的话 如果是电话音质,那就是8KHz采样率,现在看来,或者你还可以用更高一点的11KHz 似乎没问题,通信可能要繁忙些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比较鄙视这样的问题帖子。 我是硬件白一个。不过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好歹自己做一做拿出具 ...
我看出来楼上是用拼音打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出来楼上是用拼音打字的

我肿么没看出来?哪里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