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想DSP,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

楼主:
有推荐的书籍,视频或者,应该从那一款DSP开始入手学习呢?(尽量不要太贵,刚开始应该不需要太高级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TI C2000 Launch Pad

网友A:
谢谢啊,刚才在网上浏览,也发现Launchpad 貌似是最合适的了

网友:
[求助] 手头刚到货ADSP-SC589评估板,可是调试有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4889-1-1.html

里面,那个楼主,可以叫他 DSP ok.

网友:
TI的DSP有多种,首先要找到合适自己将来使用的。就是确定方向。这个可以到TI网站上看看各种芯片的特点,再看看同行的介绍。

当芯片确定后,就买块板子,认真学习一下CCS编译器、芯片手册,在论坛里逛逛学一下别人的经验。这里,------个人观点:最好的学习资料是来自TI网站的,而不是什么书籍、视频之类的。
---------不看完芯片手册、不看完编译器手册,将永远不会成为高手。
所以,不要迷信什么视频、书籍之类的。现在没有好书可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啊,刚才在网上浏览,也发现Launchpad 貌似是最合适的了

由于芯片的发展,C2000系列已划归 “MCU ”了,TI将它定义在实时控制MCU,主要用于控制类的应用。

C5xxxx以上称为DSP,各种DSP的处理能力有不同,外围配置差别也很大,处理目标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