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块pcb的电源层左右两边为什么要分开?

楼主:
这是TI给的THS3201评估版的PCB,请问这块板子的电源层左右两边是不是分开的,为什么要分开

网友A:
要好好看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3201是高速放大器,PCB布板高频板要充分考虑EMC的问题,何况人家这是评估板。

网友B: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

网友C:
左边是-VS。右边是+v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是-VS。右边是+vs?

恩恩,是的,请问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是我图看错了,根本没隔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好好看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3201是高速放大器,PCB布板高频板要充分考虑EMC的问题,何况人家这是评估板 ...

请问具体是怎么回事,能跟我讲讲吗,昨天做了两个相同的板子,都自激了,初步怀疑是电源引脚位置的原因,请问这个DVM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

这个板子没有数字信号,只有模拟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问具体是怎么回事,能跟我讲讲吗,昨天做了两个相同的板子,都自激了,初步怀疑是电源引脚位置的原因, ...

已解决。。。昨天感觉我脑子坏了,其实是正负电源。。。总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解决。。。昨天感觉我脑子坏了,其实是正负电源。。。总不能接在一起。。。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四层板啊。。。把低频和高频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