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0Hz 1V的三角波进行滤波

楼主:
我想得到三次谐波,用了TI的Filter Pro设计了带通滤波器,为什么得到的正弦波有问题呢。另外请教下运放的选择。 C:\Users\Forever\Desktop\12.bmp

网友:
不知道怎么发图片。。。谁能给点低频滤波的建议~

网友:
Q值不够高时就会有高频分量叠加在信号中,自然就不是纯正的正弦波了。对于低频信号,可以采用有源高阶滤波器,对于高频信号则采用谐振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