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erilog hdl中,既然while,repeat,forever语句不能被综合,那还有什么用呢?

楼主:
哪位大侠能伸出援手吗?我是新手,实在不明白:在verilog hdl中,既然while,repeat,forever语句不能被综合,那还有什么用呢?还有,我要编一段小程序,循环16次,中途如果某个触发条件满足,就退出循环体。不知如何编写?

网友:
我只能说,你对RTL描述电路的理解还没有建立起来,仍然是用软件思维在写verilog。。。。。如果是N次循环,跳出状态,应该用计数器配合一个检测条件电路来生成这种电路,而不是单纯用循环语句来执行,知道为何Verilog没有break、countinue、go to这些软件语句吗,就是为了不让大家在软件思维上陷太深。。。for这种语句可以被综合,但它一定是要完成整个循环次数的,而不是遇到什么就可以退出,因为它是要生成实际电路的,for个N次,你就要生成N种情况的电路,并行运行,而不是从0~N-1串行执行。

网友:
仿真时用

网友:
编程的最终目的不是去综合的吗?

网友:
仿真和综合室两会事情啊

网友:
仿真不就是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