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49如何配置时钟?

楼主: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应该有官方例程的吧......根据自己需要照葫芦画瓢就行了啊..........选择时钟源、分频、检测标志位等注意一下就行了呢。。。。。

网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BCSCTL1&=~XT2OFF;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
   BCSCTL2=0X00;
   BCSCTL2=SELS+SELM_3;
}

void init_pwm(void)
{

    P1SEL |= BIT2 + BIT3 ;     //选择 p1.2-TA1  ,P1.3-TA2  作为PWM输出 第二功能
    P1DIR |= BIT2 + BIT3 ;
    TACCR0 = 20000;    //PWM信号频率10KHZ
    TACCTL1 = OUTMOD_7;
    TACCR1 =1000;    // 占空比1:1
    TACCTL2 = OUTMOD_7;
    TACCR2 = 1000;
    TACTL=TASSEL_1 +MC_1+DIVS_3;
    _BIS_SR(CPUOFF+GIE);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init_clk();
    init_pwm();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