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定时器任意io输出pwm的呼吸灯

楼主:
/*定时器iopwm程序*/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fr AUXR        = 0x8E;     //0000,0000 辅助寄存器
//按键和led接口定义
sbit LED  =P3^4;
//定时器重装值
#define SYSTEM_CLOCK   11059200 //时钟频率
#define TIMER0_OVERFLOW_FREQ (25600)  //定时器溢出频率
//定时器重装值,指定类型避免浮点错误
#define TIMER0_RELOAD_VALUE  (65535-(uint16)((unsigned long)SYSTEM_CLOCK/(unsigned long)TIMER0_OVERFLOW_FREQ)+1)
#define PWM_DUTY_MASK   0x3f    //pwm控制深度级的掩位(1的个数)
#define PWM_OVERFLOW   (PWM_DUTY_MASK+1) //pwm溢出的位值
//#define PWM_CYCLE         //pwm周期
uint8 Time0_Counter=0;    //定时器0溢出计数
uint8 PWM_Value=0;     //PWM占空比值
uint16 Time_400HZ_Counter=0;  //高位计数,计数频率与PWM_DUTY_MASK定义相关
/****************400HZ,64级pwm(0x3F)******************************/
void Timer0_Service (void) interrupt 1 {//F0=1出错,中断服务函数保存了psw状态寄存器
Time0_Counter++;
if ((Time0_Counter&PWM_DUTY_MASK)==0) { //计数回0,置无效电平(led灭)
  LED=1;      //25600/64=400HZ
} else {
  //低六位有效(Time0_Counter&PWM_DUTY_MASK优化),比较符号和置位值决定输出
  if ((Time0_Counter&PWM_DUTY_MASK)>=(PWM_Value&PWM_DUTY_MASK))
   LED=0; //比较输出有效电平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初始化T0为TIMER0_OVERFLOW_FREQ指定的溢出频率
AUXR |=0x80; //t0 1t
TMOD=0x00;  //选择定时器0,工作模式0(stc15:16位自动重装模式0)
TL0=(uint8)TIMER0_RELOAD_VALUE;
TH0=(uint8)(TIMER0_RELOAD_VALUE>>8);
TR0=1;    //开启控制端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允许,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总中断控制
while(1) {
  if ((Time0_Counter & PWM_OVERFLOW)) {
   Time0_Counter &= ~PWM_OVERFLOW;  //不重复
   Time_400HZ_Counter++;   //400HZ累加
   //使用计数变量改变占空比 //4分频的变化速率
   PWM_Value=(uint8)(Time_400HZ_Counter/4);
   if (Time_400HZ_Counter&(4*PWM_OVERFLOW)) PWM_Value=~PWM_Value;
  }//end if (
}//end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