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实现30MHZ的通讯

楼主:
目前 想 用单片机I/O 模拟实现一个通讯协议,但需要30MHZ的通讯速度,求推荐几款高速单片机,最好I/O口电压1.8的,谢谢!!!

网友:
这个只能用数百MHz主频的ARM芯片。

网友:
飞思卡尔的16位主频可以到一百多兆,貌似可以满足要求吧,这个单片机我不太熟悉,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
看你什么通讯了,有片上的这种接口还可以,纯软件做逻辑就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