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FLASH的接口电路看出其容量?求指点

楼主:
今天看资料看到的,真心不知道该怎么看,还请有经验的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看来是没人知道了,或许我这个问题问差了,想不上面的那句话还能是什么意思,我自己的想法是通过电路接法,并行多少位数据什么的,应该可以看出来Flash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A:
数据线位数*2的地址线数次方=数据的bit数
除以8就是容量了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的,因为复用的信号连接是一样的.
看芯片型号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根据接口是看不出的,8G/16G/64G封装都是一样的,看上面的型号,有64G的是8GB,128G的是16GB,依次类推,型号上是bit,换成字节就除个8

网友:
看DATAsheet 吧  那上面哼详细

网友B:
这是微机原理里的问题,容量=(2的N次幂)乘以M,(N为地址线的位数,M为数据线的位数,单位bit),楼主这个MADDR为地址线,MDATA为数据线。容量=(2的23次幂)乘以16=134217728 bit=16777216 Byte=16384 KB=16 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位数*2的地址线数次方=数据的bit数
除以8就是容量了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微机原理里的问题,容量=(2的N次幂)乘以M,(N为地址线的位数,M为数据线的位数,单位bit),楼主这 ...

多谢多谢,这个貌似和数字电路里有点相似,但是我记不清了,微机原理没有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多谢,这个貌似和数字电路里有点相似,但是我记不清了,微机原理没有学过

数字电路里好像也有类似的,都是相通的,具体哪的其实无所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