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era FFT IP核在FPGA板上的使用

楼主(2014-04-17):
求助:Altera FFT IP核在FPGA板上的使用
本人用FPGA实现频谱仪,用片上FFP IP核完成频谱分析,对产生的实部虚部求平方和、取对数后生成频谱,但频谱中看不到底噪,只有两根峰值和一些毛刺,请问这是IP 核的精度问题吗?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可能是输出动态范围的问题。启用块浮点了吗?如果每层变换都右移移位,输出就只能保留幅度较大的谱线,小信号都移没了。

网友B(2014-09-18):
楼主 实用 FFT IP核 下载到板子上 有输出么? 我最近也在做基于FPGA 的FFT,自己写的工程文件 仿真没有问题 可是 下载到板子上 就不正常了 sink_ready 响应 数据应该输入进去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source_valid 一直都是低电平???? 楼主有没有相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