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过蓝牙蓝牙控制一些装置的方法

楼主:
我想通过单片机做一些智能控制的东西,希望用安卓系统的手机上的蓝牙装置来控制,敬请大神指教.

网友:
去买兰牙模块,没别的啦

网友:
这个需要在安卓平台上编程。终端部分,去购买或自制蓝牙信道,同时认真、完整的阅读理解相关蓝牙规范文档,这样可以实现针对性蓝牙终端的识别,然后就是控制了。不过这种方法对初学者难度较大,足够好学且悟性足够的可以这么玩。如果缺乏信心,那么去买透明传输的蓝牙模块,然后根据指令用MCU实现控制,安卓端也无需特别编程,找个类似串口调试助手的但支持蓝牙的免费安卓软件直接键入指令即可。不过该方法简单是简单,但很不直观。所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自行取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