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28069的TIMER0例程的中断中没有清定时器中断标志位的语句呢?

楼主:
应该是需要手动清的,但是没看到相关语句,不知道为什么?
interrupt void  TINT0_ISR(void)      // CPU-Timer 0
{
         // Insert ISR Code here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1 = 1; // 取反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bit.ACK1         =       1;
}

网友A:
学习是个很严谨的事,不要凭空想当然的应该是怎么样?多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是个很严谨的事,不要凭空想当然的应该是怎么样?多查查资料。

回帖是个很严谨的事,不要没看懂帖凭空想当然的回帖,多看看帖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要求写1到TIF清除CpuTimer0的标志位的。但是这个中断标志位关系不大,只是用来指示是否CpuTimer0递减到0了,只要清除ACK,就可以发生下一次中断。当发生下一次计数的时候,这个TIF因为没有递减到0,也是自动会清零的。

网友:
我上面贴的图片已经很明白了。哪些事件可以清楚IFR标志。
1、CPU响应中断
2、芯片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