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阻抗匹配

楼主:
请问输入阻抗匹配是怎么匹配的,用到芯片吗

网友A:
对问题的叙述未免太简单了些。
是什么电路、什么情况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B:
看前级的输出电阻怎么样。另外如果是信号的输入阻抗匹配的话考虑用射随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问题的叙述未免太简单了些。
是什么电路、什么情况需要阻抗匹配?

就是这个图中的阻抗匹配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前级的输出电阻怎么样。另外如果是信号的输入阻抗匹配的话考虑用射随的多。

就是这个系统图中的阻抗匹配,是什么意思啊,要用射极跟随器吗,什么芯片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前级的输出电阻怎么样。另外如果是信号的输入阻抗匹配的话考虑用射随的多。

大神能加我QQ指教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图中的阻抗匹配是什么

此图和没有图,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系统图中的阻抗匹配,是什么意思啊,要用射极跟随器吗,什么芯片较好

看你阻抗的要求啊,另外可以使纯电阻的匹配,有些场合用放大器是好的,

网友:
不同类型的电路以及不同应用需求的电路对阻抗匹配的要求很可能截然不同,楼主不说清楚条件,问题没有丝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