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
我用STM32输出一个50%占空比的PWM波,在光耦隔离的输入端波形还是对的但是输出端就不对了,求各位帮帮忙看看什么原因~跪谢!

输入的

输入的

输出的

输出的

电路是这样的

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A:
把频率降低,这个频率对这个光耦来说太高了

网友B:
输入端导通,输出端IN电压被拉低了,波形应该是反的才对,另外换个速度快的光偶试试

网友C:
电路形式不对,换个快的光耦也是不行的。

楼主将VCC接3.3V,光耦负载电阻改到300欧以下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贊成dontium的看法,先將R1 R3 R5 R7 改為 小於100歐 ,試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频率降低,这个频率对这个光耦来说太高了

非常感谢啊,昨天晚上我试了下,出来的波形对了,虽然还有点误差不过没问题了,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导通,输出端IN电压被拉低了,波形应该是反的才对,另外换个速度快的光偶试试

谢谢啊,我的问题解决了,换个高速光耦确实也可以的,不过我还是降低了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形式不对,换个快的光耦也是不行的。

楼主将VCC接3.3V,光耦负载电阻改到300欧以下试。

是频率的问题,电阻我换成果200欧姆的不过波形也是不对的,谢谢啊~

网友:
嗯,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贊成dontium的看法,先將R1 R3 R5 R7 改為 小於100歐 ,試看看

我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啊,昨天晚上我试了下,出来的波形对了,虽然还有点误差不过没问题了,再次感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