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锂电池cape

楼主:
BBB板上自带的电源管理芯片其实是很强大的,它本身支持锂电池充电管理,只不过BBB官方没有附带锂电池。还好,它们留了接口出来,见图红框部分:

这4个接口的作用在BBB SRM里有提到:

简单说就是:TP5和TP6接电池正极,TP8接电池地,TP7接温度检测。

如果外接的是三线锂电池,就把正负极线和温度线分别接到上述引脚即可。
如果外接的是普通的两线锂电池,那么只需要在TP7和地之间接一个10k的电阻来模拟温度检测即可。

接上电池以后用BBB上的5V外接电源输入口即可为电池充电。BBB的电源管理芯片会根据是否连接了外接电源自动选择是由电池供电还是电源线供电。

所以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cape来固定电池(这个cape除了电池还有别的功能,大家忽略图中最远处的排座就可以了):

BBB上还得做点准备工作,焊个排座在上面:

充电ing(用电表能测出电池电压在慢慢上升)

我还用电阻分压把电池电压接到了BBB的一个AD引脚上,以便进行粗略的电量检测。当然,这是最原始的做法了……实际上可以用其他的电池管理芯片来做更精确的电池充放电管理,比如计算精确的电量百分比,计算充满电还需要的时间,估计剩余电量能使用多少时间等。但一般应用场合中似乎没太大必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cape的需求?有的话我可以多做一些提供给大家。

网友A:
正好需要电池cape方面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电池cape方面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顶一个!

网友:
手里还有一堆锂电池··自己搞个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感觉不错,电池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好,想问一下你的cape的46pin接插件什么规格啊,从什么地方可以买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好,想问一下你的cape的46pin接插件什么规格啊,从什么地方可以买到?

淘宝就有。长脚排母。双排的,一般没有卖2x23的,得买长的然后自己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淘宝就有。长脚排母。双排的,一般没有卖2x23的,得买长的然后自己剪。

恩,谢谢啦!那个长脚安装上之后合适吗,你买的整体高度是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啦!那个长脚安装上之后合适吗,你买的整体高度是多少啊?

买不到很合适的。长脚排母好像有两种吧,一种长的,一种稍短一点的。但短的太短,长的太长。。。针脚和座的总高度分别是15mm和23m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不到很合适的。长脚排母好像有两种吧,一种长的,一种稍短一点的。但短的太短,长的太长。。。针脚和座 ...

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