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cc1101与51单片机的连接问题

楼主:
cc1101的供电电压是3.3v,也就是说VCC引脚一定得是3.3v,那么其他引脚可以和51单片机IO口直接相连吗(比如SI SO LK这些引脚)?还有就是cc1101发送DS18b20的温度数据时我发现网上都例程差不多都是发送8个字节,这是为何。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最好用电平转换芯片。另外嫌麻烦的话直接串一个几K的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电平转换芯片。另外嫌麻烦的话直接串一个几K的电阻吧。

1k的够不够?

网友:
如果51是5V供电,只要其IO处于“弱上拉”态,就可以与3V逻辑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