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STM32F207的内部FLASH不如外接的SPI flash读写速度快?!

楼主:
我进行了如下实验,二者是都能正常读写出数据的,操作都是先擦除再写入数据,我对内部flash是按着16K擦除的,对外部flash是按照64k擦除的,结果:内部FLASH读写的时候机器明显很卡,把功能移到外部SPI接口的FLASH之后发现程序就不卡了,难道说外部的FLASH比内部的还快,不太可能吧,这个有没有个参考值或者参数什么的? 难道ST的东西真的这么挫吗?

网友A:
不是flash擦除慢,是内部flash影响cpu运行而外部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flash擦除慢,是内部flash影响cpu运行而外部不影响.

感谢斑竹在此解答!在其他论坛上有人回答说操作内部FLASH的时候CPU挂起的,就是不明就里,可否深入指点一二?为什么外部的就不影响而内部影响?

网友:
flash的访问有独立的硬件电路控制,对flash编程不像写RAM那么简单.外部flash这套控制电路在芯片上所以和cpu没关系,顶多就是有个延时而已.
你可以上电初始化时把可能要写的区域擦掉,ram里开个缓冲区必要时候再写入,一次写入量越大影响就越小了.

网友:
flash擦写是有寿命的10万次左右,如果你总是擦写会把它写坏的.

网友:
找到了相关的参数(如图)并且进行了实验。确实按字擦除的时候,硬件跟踪发现207擦除一个16K的扇区需要200ms,而另一103的资料说擦除1K大小的页是40ms.二者相差最少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