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c2530的大侠看过来!新人求助,急急急!

楼主:
用smart RF Flash program 烧程序时system on chip栏总是找不到开发板上的芯片,比如我用的是cc2530,但是却总是找不到这个快芯片,所以就无法烧入程序?

网友A:
对照手册检查ISP编程电路部分,另外注意电缆接线以及复位电路,与编程相关的硬件也就如此,软件部分仅是操作的正确性。

网友:
大侠,能不能留个qq号或者其他的联系的方式,对于你的回答非常感谢!线路连接什么的我都检查过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照手册检查ISP编程电路部分,另外注意电缆接线以及复位电路,与编程相关的硬件也就如此,软件部分仅是操 ...

大侠,能不能留个qq号或者其他的联系的方式,对于你的回答非常感谢!线路连接什么的我都检查过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能不能留个qq号或者其他的联系的方式,对于你的回答非常感谢!线路连接什么的我都检查过了,但是问题 ...

有问题,在论坛里提出就好,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收益,私求就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