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进行两次比较,用adc0809怎么输出?

楼主:
我要比较两次电压,一个是在3v和4v之间输出一个电平值,另一个是在4v和5v之间输出一个值,那么请问用adc0809怎么实现呀,求大神。

网友A:
ADC0809是模拟/数字转换,其输出不是单一的电平,是并行8位二进制数字信号。电压不同,输出的二进制数字自然不同。

网友:
直接用AD输出的数值进行大小比较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C0809是模拟/数字转换,其输出不是单一的电平,是并行8位二进制数字信号。电压不同,输出的二进制数字自 ...

你的意思是我输入一个模拟电压值,会输出一个八位的2进制数?如果我要比较两个电压值,那么输出第一个存给一个内存里,接着在输出第二个,再付给另一个内存里,然后做比较,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我输入一个模拟电压值,会输出一个八位的2进制数?如果我要比较两个电压值,那么输出第一个存 ...

如果是用单片机与ADC0809接口,就是这样。
当然还有其它接口方法,不过都太麻烦,用芯片也多。

网友:
你的目的没看明白。0809是输出8位二进制数字。比较大小直接这2个数值大小比较啊。但是如果只是比较的话直接用比较器不就行了。干嘛这么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