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529的电子钟

楼主:
求助各位高手,我要设计一个基于MSP430F5529的电子时钟,这样可以实现时钟关机后(有电源)一直在工作,开机后时间依然正确啊?请各位高手帮助~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较高,最好采用外置实时时钟芯片并用后备电池在掉电后供电。精度要求不高可直接基于MCU的定时器配合软件实现,采用定时器中断模式工作,由中断唤醒MCU,执行完相关程序后转入休眠即可,同样需要后备电池。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能告诉我具体怎么实现吗?最好能有相关的代码就好了,多谢了~